[求助] sv与c++的DPI接口问题

楼主(2017-02-09):
求助各位前辈:
编了个很简单的代码试试DPI,但是出现错误,错误大概是说找不到我写的C++函数,代码和错误如下,求指路...

sv代码:
module text;
    import "DPI-C" function int factorial(input int i);
    initial begin
        for(int i=1; i<=10; i++) begin
            $display("%0d!=%0d",i, factorial(i)); //就是书上的例子
        end
        $finish;
    end
endmodule

C++代码:
#include <iostream>
#include "svdpi.h"
int factorial(int i){
    if(i<=1) return 1;
    else return i*factorial(i-1);
}

运行指令

g++ -m32 -fpic -shared -o text.so factorial.cpp

irun     -f  ./vlist \
          -sv \
          -sv_root /usr/qingzao/ncsim \
          -sv_lib text.so \
          -access rwc

错误:
ncsim: *F,NOFDPI: Function factorial not found in any of the shared object specified with -SV_LIB switch.

求高人指正,不胜感激。

网友:
extern "C"{
  int factorial(int i){
     if(i<=1) return 1;
     else return i*factorial(i-1);
  }
}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正!成功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