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中create_ccopt_skew_group的pins list不能用通配符吗?【已解决】

楼主(2017-02-09):
在EDI 14.2 中执行如下命令,未能创建出SG1的skew group,请教是哪里出错了。软件没有任何出错提示,也是醉了。。。

    create_ccopt_skew_group -name SG1 -sources clk -sinks [get_pins */CK]

网友:
get_pins返回的是集合,你这里需要的是字符串,用get_object_name把集合转化成字符串

运行get_pins可以看到屏幕上打印出了集合中的pin名,这只是get_pins命令的“副作用”,不是get_pins命令的返回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点。按你的方法,问题解决。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