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ivado仿真IP核遇到问题。

楼主(2017-02-09):
我以前用的ALTERA与quartus软件,现在用xinlinx和vivado软件。quartus用的还算明白,是用的altera-modelsim仿真。但是我在用vivado软件仿真时遇到了问题,我建立工程,写几行小代码,然后在单击ip catalog,创建了一个单口rom,并用.coe文件进行了初始化,我的代码很简单,就是读取rom中的内容,但是点击run simulation就是一个提示框一闪而过,都看不清是怎么回事,然后一切照旧,没有任何变化,我不知道错在哪里了。没有用到ip catalog时倒是能仿真,加了个ip rom就不行了,不知道哪里出问题了。另外ip integrator是干什么用的?会不会还得用到它。代码与贴图如下(代码个人认为不会出问题,先看图,代码可以不看):
module top_sim(
    input reg clk,
    input reg rst_n,
    output[15:0] data_out
    );

initial
    begin
    rst_n=1'b0;#40 rst_n=1'b1;
    clk=1'b1; forever  #5 clk=~clk;
    end

top U3(
    .clk(clk),
    .rst_n(rst_n),
    .data_out(data_out)
);

endmodule

module top(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15:0] data_out
    );

wire[11:0] address;
address_maker U1(
    .clk(clk),
    .rst_n(rst_n),
    .address(address)
);

ip_rom U2(
    .clka(clk),
    .ena(1'b1),
    .addra(address),
    .douta(data_out)
);

endmodule

module address_maker(
    input clk,
    input rst_n,
    output[11:0] address
    );

reg[11:0] address_reg;

always@(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if(!rst_n) address_reg<=12'd0;
    else       address_reg<=address_reg+1'b1;

assign address=address_reg;
endmodule

楼主:
补充:ip catalog与ip integrator到底是什么关系?

楼主:
现在做好了,乱点乱按的东西太多了,重新开始做了一下可以了。没有问题,感谢大家的关注。

网友(2017-05-04):
求教一下楼主  具体怎么解决这个仿真一闪而过的问题的啊,,,我现在遇到了不知道怎么搞

楼主:
我就是重新做了一遍就好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应该多点了东西,所以仿真出了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