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nte carlo中的process和corner究竟分别代表什么

楼主(2017-02-09):
老生常谈的话题,但是还是想请教一下各位,我的理解是这样的,还请批评指正。Monte Carlo中的PROCESS是否是由于工艺的偏差所导致的电路性能的变化。而corner表征了晶圆自身存在的工艺特性,ff、ss等corner代表了极限情况。
同一个晶圆上应该是同一种corner,Monte Carlo的意义是在这种特定corner下分析工艺偏差所导致的成品率的问题。
那么在仿真的时候应该是先仿真corner,再在每个corner下仿真Monte Carlo。
不知以上理解是否有误,还请不吝赐教。

网友:
请回答如何在每个Corner下仿真monte carlo

网友:
需要工艺支持
按理说需要在corner下再看mismatch的
可惜smic只有mc一个corner
而tsmc有global  local  等等等一大堆用于mc的corner

网友(2017-03-13):
how to learn it ??!

网友(2017-08-11):
who can answer it??

网友(2018-07-08):
需要工艺支持~!!

网友A(2022-06-10):
我理解是process造成了不同的corner,比如TT、FF、SS等,在每个corner下,会有不同程度的mismatch。 所以MC仿真应该是PROCESS+MISMATCH的结合吧。至于如何在不同的corner下仿真mismatch,这个应该需要工艺厂商提供相应的PDK,比如TSMC的ttg_local,ssg_local等。。。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求高手指教。

网友B(2022-09-19):
引用 网友A:
我理解是process造成了不同的corner,比如TT、FF、SS等,在每个corner下,会有不同程度的mismatch。 所以MC ...

那如果这样,不同corner组合下仿真mismatch,工作量太大了。corner组合可能有上千种。。。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那如果这样,不同corner组合下仿真mismatch,工作量太大了。corner组合可能有上千种。。。

...

是的,MC仿真本来就要有很多case的,具体是500还是2000或者更多,取决于经验和模块的大小。一般模块1000左右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的,MC仿真本来就要有很多case的,具体是500还是2000或者更多,取决于经验和模块的大小。一般模块1000 ...

我的意思是在每个corner下仿真MC,corner比如有500种,MC单次200.那仿真变为500*200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的意思是在每个corner下仿真MC,corner比如有500种,MC单次200.那仿真变为500*200 ...

不需要设那么多corner,一般就是PVT+MC,PVT选min和max即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需要设那么多corner,一般就是PVT+MC,PVT选min和max即可。

PVT+MC,是直接仿真单独仿真PVT和MC结果相加吗?还是在PVT的最大和最小corner条件下仿真两次MC,得到两个结果相加?

网友(2024-05-30):
MC 我的理解是用来仿真mismatch,关注相对量,而corner仿真的绝对量的。

网友(2024-10-21):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

请问一下这是什么书?

网友(2025-02-27):
引用 网友C:
可以看看

请问这是什么资料啊,可以分享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