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enceIC 616 进行MC仿真时看不到波形图象,系统并没有报错

楼主(2017-02-10):
如题,我在使用cadence IC616进行MC仿真时发现仿真过程并没有问题,都是标志成功运行,但点那个波形图象就是出不来,我感觉很纳闷。有没有哪位大神也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谢谢大家了!!!

网友:
等仿真完了,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2020-09-21):
楼主问题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仿真显示成功,但是没有波形图。希望告知原因

网友A(2021-04-29):
点出来是一个黑屏,什么都没有

网友(2021-07-27):
哈哈,怎么大家都有这问题,请问有解决的吗?

网友:
兄弟们解决了吗?我也遇到了,折腾好久了

网友:
版本问题

网友B(2022-06-01):
引用 网友A:
点出来是一个黑屏,什么都没有

您好,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跑完工艺角点出来是一个黑屏,啥波形都没有。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跑完工艺角点出来是一个黑屏,啥波形都没有。

好像是要将这个选项勾上

网友(2024-09-02):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4-10-10):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将这个选项勾上

给你个赞兄弟

网友(2025-01-02):
引用 网友A:
好像是要将这个选项勾上

有用 感谢

网友(2025-04-11):
引用 网友B:
您好,请问一下问题解决了吗,我也是跑完工艺角点出来是一个黑屏,啥波形都没有。

你好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