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IP Integrator可以怎样用?

楼主(2017-02-10):
初学,摸索到两种用法,不知道是否实用,实际项目中会怎样用?

1. 看到教程可以为ARM 系统创建访问Logic的桥梁2. 生成wrapper,和普通RTL程序一样, 通过添加IP或者module, 可视化积木编程。
比如最简单的添加button和led端口,直接连线即可生成RTL代码并运行

楼主:
vivado如果把它作为可视化设计,或许是个很好的入门工具: 先添加接口,规划模块,拖拽产生连接和模块参数,然后双击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