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地线或电源线不能形成环型?WHY

楼主(2017-02-10):
地线或电源线不能形成环型?WHY

网友:
哪里讲不能做成环形?

网友:
最后在chiplevel看 某种意义上上电源和地肯定都是环形的啊

网友:
可能是要求每个模块的电源地从pad拉过来的时候最好是树状的,模块内部很多环形的。

网友:
Guard ring 通常是環形 也接 VDD 或 GND

网友:
为了省面积,没有特殊考量,LV or MV 区域可以不必围成闭合的环。HV一般会围成闭合形状(有些rule会有要求)。

网友:
可能考虑到了射频干扰等问题

网友:
楼上说的也有道理 如果是RF的话 ring是不能做成环形闭合的

楼主:
我想是不是形成环了,电流都往一处走,不好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个人觉得形成环可以减小IR drop,至于你说的往一处走好像不对吧!?我觉得可以理解为两点之间的路径不只一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