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各位大牛帮忙看看呗,是我仿真的方法问题吗

楼主(2017-02-11):
做了一个简单的运放,仿PSRR的时候出现了情况
这是运放的结构,我是把电源接的1vAC,5vDC,运放接成单位增益结构但是做ac分析的时候给的vo增益不太对啊

为什么是0db,我正负没接反啊,PSRR不是vo倒数吗,这个怎么解释呢?不太清楚,求个大神解释解释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看看运放的dc工作点对不对。   运放的正输入端是要接到GND上去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啊 我看allen书上就这么测的  这个单端输出 不就是接成单位增益形式的吗?我现在也懵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你仿一下dc,发个各个点电压的图上来看看?

网友:
回复 楼主:

您就像当年的我一样单纯而懵懂,运放偏置直接用电压源给,交流仿真时输入端直接接地。。。PSRR仿真暂且不谈,偏置一般用电流源通过电流镜镜像来给,交流仿真时非反馈输入端应接静态工作直流电压或共模电压;接地是指直流电压相对于交流仿真来说相当于接地而不并是直接把直流电压给接地了,这与虚短、虚断之类的概念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