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QUARTUS II 9.0 打开pin planner崩溃

楼主(2017-02-11):
*** Fatal Error: Access Violation at 0X4C08BBDA
Current dockable window: MSW
Module: quartus.exe
Stack Trace:
0x8BBDA   : SECDockState::ApplyControlBarExtendedStyles + 0x8A (AOT803AS)
0x4E9A    : AFC_CHILD_DOCK_STATE::SetDockState + 0xBA (GCL_AFC)
0x4C2F8   : AFC_CHILD_FRAME::load_toolbar_state + 0x2C8 (GCL_AFC)
0xE4BF    : DispatchMessageW + 0x52F (USER32)

End-trace
今天早上还可以分配引脚的,我已经重新安装一遍了还是不行,求大神帮助!!!!

楼主:
没人遇到过这个问题吗

网友:
楼主现在问题解决了不?我也出现了这个问题,装了9.1,刚开始设置芯片引脚是ok的,但是一关闭那页面,之后就出错了,点确定后就退出Quartus了...现在一点设置芯片引脚的按钮就出错gg。

网友:
非常不错的分享,大大的赞一个

网友(2017-03-13):
顶顶顶,我win10系统,出现过次类状况多次,从7.2换到9.1,行了一会,但操作管脚时,一不留神关闭页面下次打开就有出错了,无奈重安了个9.0,正常了一段时间,可是治标不治本啊,现在又出现此状况了,删了重新安装无效的...求大神解囊妙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