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sentaurus中sdevice里面physics部分的设定问题。

楼主(2017-02-12):
本人仿真SiC的PiN二极管的BV时,要么就是不收敛,要么就是改了physics里面的模型(例如减少或改变个别模型)之后仿真收敛了,但是得到的耐压每次都不一样,而且反向iv曲线也很明显的不正常。哪位好心人能够指导下这部分该怎么设置,或者是提供相关的代码示例

如果能有好心人分享sentaurus的SiC器件的例子就更好了(软件自带的SiC例子我只找到了肖特基二极管的,唉~)

网友(2018-09-04):
这个,我也是碰到不少的问题,特莫的还解决不了的,

网友(2019-09-05):
你可以把自己代码拿出来看下

网友A(2020-03-30):
BV的问题是最难解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享一下cmd瞅瞅呗。
还有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看看out文件里哪个坐标不收敛,tuning网格。

网友B(2022-06-30):
引用 网友A:
BV的问题是最难解的,需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分享一下cmd瞅瞅呗。
还有一个通用的方法,就是看看out文件里 ...

你好,请问如何查看哪个坐标处不收敛呢

网友(2024-11-12):
引用 网友B:
你好,请问如何查看哪个坐标处不收敛呢

out文件里面能够看到你大的计算一直卡在哪里

网友(2025-07-23):
以上图示就是影响收敛的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