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RAM 选择

楼主(2017-02-12):
如果需要先将我从PC传的DATA先存在已1port input RAM里面 等待传满之后再以2port output 将资料分别传给下一个模组的两个input 请问各位大大我该使用哪一种RAM比较合适

网友:
2port output数据一样吗?如果一样的话普通双口RAM就可以啊,输出加一组线连到另一个input就行,不一样的话看数据格式吧,从RAM读出来在写一个模块按要求分给两个input就可以了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2port input数据不一样假设我总共传了10个数据ACTGAACGTG,这十个存在RAM中,中等十个都从PC传进来之后再分成两组各5个数据传出下一个模块

input:ACTGAACGTG

output1:ACTGA
output2:ACGTG

网友:
回复 网友B:

那很容易啊,就用普通RAM,把十个数据写进去,然后再读取,读取的时候用计数器判断,前五个数据赋给1输入口,后五个数据赋给2输入口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 我真的是新手 可以写一下你说得这个方法的code吗

网友:
你自己动手试试吧,这个再是新手也没有什么,感觉我已经差不多说清楚了,你看看RAM的IP核怎么使用,写进去读出来就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