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rminal启动lvs

楼主(2017-02-13):
各位大神terminal启动lvs  drc 如何操作,命令是啥,如: calibre -lvs -hier。。。。。。

网友:
回复 楼主:

   terminal启动gui的话用calibre -rve如果需要用terminal run lvs和drc,可以参考 calibre -help

网友:
同意樓上的說法 或是 calibre -gui 叫出圖形介面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受教了!

网友:
图形界面也可以,不过也可以写个小脚本。比如我起的名字是 rdrc,rlvs等。

网友(2017-03-15):
直接用calibre -help 最有用, 或者看manu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