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Cadence IC layout hot nwell 问题

楼主(2017-02-13):
请教各位大神一个问题:

做元件设计DRC检查后显示 hot nwell, 我将工厂提供的元件库也做相同的DRC也显示 hot nwell。

解决这个问题,是否是要在做component时依靠将nwell 连接到高电势解决?

谢谢各位

网友:
hotwell一般都是根据里面的pmos管子定电位,不要盲目的将它连接到高电位,那是不对的,根据电路来,最好是和电路设计去沟通确认一下

网友:
看不懂你的問題 hot well 就 hot well
確定是這樣 就 忽略這個 DRC

网友:
同一三楼,出现hotnw确认不会forward或者latch就好,没必要必须解掉,只要不是floating nw。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