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仿真中如何对一路电流和另一个结点电压做乘法运算模型?

楼主(2017-02-13):
类似这种需要用到表达式运算时应该如何做?我看analogLib里的模型没有这种功能的

网友:
可以在仿真工具中设置输出表达式,表达式用计算器功能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仿真之后再对结果进行处理;我是想做这样一个功能仿真模型,在analogLib里的cccs或vccs等受控源里设置的比例系数必须是常数,不能是变量,是不是要用veriloga?

网友:
calculator 可以轻松搞定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我没用过耶,问问大神

网友:
Veriloga 一句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