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fb启动不了

楼主(2017-02-13):
启icfb时出现这个,icfb启不了,求助~

网友:
看一下还有没有磁盘空间。。。。。。。。。。。

网友:
同一楼上,应该是磁盘空间满了!

网友:
磁盘满了!

网友:
linux 系统有限制,log文件数最多9个而且不会自动循环。所以你把log删掉就可以了。

网友:
5楼说的对。LOG文件最多支持9个,把log文件删掉就可以了。
讲道理,不应该有这么多LOG文件的,难道每次都是非正常退出。。。还是多人共用一个账号。。。不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