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InstallScape安装Cadence IC616 Hotfix遇到报错

楼主(2017-02-13):
报错信息

报错信息

两行字分别是:
IO Exception while extracting file   /home/cc/eda/download/IC616.16.090_lnx86.Hotfix/CDROM1/kits/pvs4dfii64b06.16-s0691 nx86.t.Z
Could not extract file   /home/cc/cadence/installs/IC616/./TOOLS.LNX86/dfII/bin/b64bit/pvs4dfii
我是按照这个帖子安装的:http://bbs.eetop.cn/thread-606269-1-1.html 资源也是按照这个帖子里面下载的
不知道自己是不是哪里没有设置好才会这样子,请问该怎么处理呀?

网友:
看起来文件有损坏? 建议检查一下原文件的完整性

楼主:
谢谢楼上  果真如此  我去换了一个下载进行安装  然后立刻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