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寄存器保留位?只读寄存器固定值?

楼主(2017-02-14):
小白求教:协议中寄存器的保留位在具体设计时应该如何处理,直接忽略掉吗?
               只读寄存器保存固定的值(如版本信息),以供读取,具体应该怎么写Verilog比较好?
               恳请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保留位写为0就行,其实写任意值都无所谓,毕竟不使用。版本信息那些定义个常量就好,只读的嘛,你写什么就是什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保留位的寄存器能不能直接不声明了,电路中没有保留位的寄存器?

固定值的寄存器这样写可以吗?有没有更好的方法?
reg q[11:0];
always @(posedge clk or negedge rst_n)
        begin
            if(!rst_n)
                q[11:0] <= 12'h510;
            else
                q[11:0] <= 12'h510;
        end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直接这样写 q[11:0] <= 12'h510;      不就得了,不需要always了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知道啦~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q[11:0]要定义成什么类型呢?直接定义成wire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