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A求助~~~~

楼主(2017-02-14):
最近再用verilog hdl建模,下面是一个电流控制电压源,里面加了些参数,保存时系统总报错,请大侠指教~~

`include "discipline.h"
`include "constants.h"

// $Date: 2017/02/13 08:46:22 $
// $Revision: 1.1 $
//
//
// Based on the OVI Verilog-A Language Reference Manual, version 1.0 1996
//
//

//--------------------
// ccvs_vh
//
// -  current controlled voltage source for hall plate
//
// vout_p,vout_n:
controlled voltage terminals  [V,A]
// iin_p,iin_n:
controlling current terminals [V,A]
//
// INSTANCE parameters
//    rm = resistance multiplier (V to I gain) [Ohms]
//    un = electrical mobility [m/V*s]
//    r_H = hall factor []
//    B = magnetic flux density [T]
//    w = cross finger width [um]
//    l = cross finger length [um]
//    q = electrical charge of one electron [C]
//    Ndnw = nwell doping concentration [m^-3]
//    teff = effective depth of hall_plate [m]
//
// MODEL parameters
//    {none}
//

module ccvs_vh(vout_p, vout_n, iin_p, iin_n);
input iin_p, iin_n;
output vout_p, vout_n;
electrical vout_p, vout_n, iin_p, iin_n;
parameter real teff = 5E-6;
parameter real Ndnw = 9E21;
parameter real q = 1.6E-19;
parameter real l = 20E-6;
parameter real w = 15E-6;
parameter real B = 0.1;
parameter real un = 0.046;
real r_H,theta_H,G,SI;

   analog
      r_H = 1/(q*Ndnw)
      theta_H = atan(un*r_H*B)
      G = 1-5.0267*theta_H/tan(theta_H)*E-(`M_PI*(w+2*l)/(2*w))
      SI = G*r_H/(q*Ndwn*teff)
      V(vout_p, vout_n) <+ 0.5*SI*I(iin_p, iin_n)*B;

endmodule

网友:
试试在每个表达式语句后面加上结束的分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get,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