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晶体振荡器电路的测试

楼主(2017-02-14):
如果晶体振荡器电路在芯片上只有XI, XO两个管角,没有其他buffer输出怎么测试晶体振荡器的起振情况呢
XI, XO能用示波器探头直接扎吗?
还是需要什么方法测试呢

网友:
是MHz级别的,可直接用示波器探头,探头电容最好小于10pF。
是32K,需考虑探头带来的直流负载效应。

网友:
xo有精度要求的时候不能在xin xout扎吧
一扎电容不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