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SD Compiler中插入Boundary Scan扫描链在双向端口处出现问题

楼主(2017-02-14):
各位大神,大家好,我用BSD Compiler在设计中插入Boundary Scan扫描链后,用check_bsd -verbose检查,发现在双向端口处出现问题
***************************************************

            IEEE 1149.1 Violation Summary

***************************************************
  2 Boundary scan design Violations found
Violates Rule: 10.2.1b Corresponds to Errors: TEST-838
Violates Rule: 10.4.1a Corresponds to Errors: TEST-838
check_bsd successful.
1

在前面发现如下问题:
Device Identification Register doesn't exists
...Analyzing the boundary scan register.
......Finding the update flops.
......Finding the BSR cells controlling the design ports.
......Finding the BSR cells sensing the design ports.
Warning: An INPUT boundary scan register cell is missing on design port coeff_w_pad[31]. (TEST-838)
Information: Input BSR cell is not detected at port coeff_w_pad[31] because the pad is not able to propagate data.Values at the pad pins:
          coeff_w_block31/I = X,  coeff_w_block31/OEN = 1,  coeff_w_block31/IE = X,
          coeff_w_block31/PAD = Z,  coeff_w_block31/C = X. (TEST-1122)
Information: Ports with this violation : coeff_w_pad[0], coeff_w_pad[1], coeff_w_pad[2], coeff_w_pad[3], coeff_w_pad[4], coeff_w_pad[5], coeff_w_pad[6], coeff_w_pad[7], coeff_w_pad[8], coeff_w_pad[9], coeff_w_pad[10], coeff_w_pad[11], coeff_w_pad[12], coeff_w_pad[13], coeff_w_pad[14], coeff_w_pad[15], coeff_w_pad[16], coeff_w_pad[17], coeff_w_pad[18], coeff_w_pad[19], coeff_w_pad[20], coeff_w_pad[21], coeff_w_pad[22], coeff_w_pad[23], coeff_w_pad[24], coeff_w_pad[25], coeff_w_pad[26], coeff_w_pad[27], coeff_w_pad[28], coeff_w_pad[29], coeff_w_pad[30], coeff_w_pad[31]. (TEST-300)
......Finding the BSR cells driving the design ports.
...Using the implemented instructions information.
...Inferring the different test data register (TDR)s selected by instructions.

请问,该问题该怎么进行debug呢?

双向端口在插入Boundary Scan扫描链是应该注意什么呢?

先谢谢各位大神了

楼主:
没有这个方面的大牛吗?求帮助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2018-01-06):
解决了吗?我现在也遇到,我把tdo_en不定义,就ok,不知道是不是和你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