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温度传感器bitstream trimming中F的实现

楼主(2017-02-14):
请问温度传感器中的Bitstream trimming 中的F实际是怎么实现的呢?比如F=120/255,因为数字调制器它只在bit=1时开启,可是bit=1的次数是不确定的啊?论文中说在bit=1时,trim_bs是010101重复出码,可是在bit=1次数不确定的情况下,F=120/255是怎么计算出来的呢?谢谢

楼主:
自己解决了;参考Integrated Smart Sensors: Design and Calibration这本书

网友(2019-09-21):
楼主的温度传感器是自己设计的吗?

网友(2025-03-19):
引用 楼主:
自己解决了;参考Integrated Smart Sensors: Design and Calibration这本书

请问一下在这本书的哪里啊,我最近也在弄温度传感器,也没搞懂这个F是如何输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