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电路仿真时出现的警告问题

楼主(2017-02-14):
下图一是一个简单的带断电公共的偏置电路,前2级均为方向器,第三级为改进的方向器,且上方PMOS管采用了大L的方式。W/L如图所示。在瞬态仿真时(温度为-30度以下范围),仿真器出现了警告(如图二)。m3和m18的的瞬态电流如图三所示。请问各位此时的警告对于电路会有较大的意义吗?需要采取什么方式进行修改?

                                                                   图一

                                                                 图二
                                                                  图三

网友:
把这两个PMOS以及周围连线删了重新画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