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眼图

楼主(2017-02-14):
哪位大神帮我解决下怎么使眼图的上下对称?什么原因导致的?眼图:

电路原理图:

网友:
1、输入的时钟DutyCycle是否50%, clk->vin+/vin-延迟是否一致。

楼主:
回复 网友A:

输入是一个周期为400ps的伪随机码,且信号的上升下降沿的延时是一样的

网友:
请问楼主,眼图怎么仿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cadence中眼图仿真函数

网友(2018-04-11):
回复 5# czhao小不点  请问一下眼图周期怎么取??? 周期取不一样的值出来的波形不一样 不知道到底要看哪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