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单独lvs和pex中的lvs结果不一致

楼主(2017-02-14):
大家好!
我对单个电阻做lvs和pex,单独lvs能够通过,

pex提示有lvs错误,错误为property errors,电阻值不一致,layout中的电阻为1761.28Ω,source中的电阻值为1597.75Ω,误差为10.2%

layout和schematic中显示的值都是1761.28Ω。

求大神解释一下为什么?

另:当手动更改schematic中的电阻值,而layout中的电阻值不更改,此时单独做lvs,提示错误,lvs中错误提示layout的电阻值为1597.75Ω。即:通过的时候,都默认layout和schematic中的电阻为1597.75Ω。

网友:
建议你确认下面三个问题:
1、lvs和pex两份 command file对电阻的认法是一样的
2、两份文件的option设定一致
3、网表和gds用的是同一份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根据您的提示,确认了2,3的是相同的,第一项有点不同,
lvs中注释了
// #define rc_deck   //uncomment this line when this deck would be used as a rc command file

pex中没有最前面的两斜线。

当lvs中去掉前面两斜线也会出现同样错误。

该原理图是tsmc13的,但是在tsmc18中也和tsmc13中的lvs、pex文件一样,也没有提示错误。

网友(2017-05-24):
LVS查电阻能不能设置成检查W和L
理论上也应该是检查 W和L,而不是仅仅查阻值
应为阻值相同但是可以用各种 W、L来实现

网友(2017-06-28):
回复 网友B:

可以只要在上面直接添加就好了!例如:【PROPERTY r,w,l】需要就把r加进去 不需要就去掉 一系列相关的都要去掉!

网友(2023-08-24):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教为什么pex会影响lvs结果呢,我现在tsmc130和你有一样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大佬最后怎么解决的

网友C(2024-07-22):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斜杠表示注释掉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问斜杠表示注释掉吗

是的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