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BJT复用型基准源,意义在哪里呢?

楼主(2017-02-14):
如题,这种结构的基准源的意义在哪儿呢,貌似有它的可取之处,一直不明白。

网友:
图画错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他没画错,就是要复用bipolar。虽然我也不知道意义

网友:
个人以为是减少了电流镜像带来的误差。

网友:
   我猜前面 2 bjt 电流是 delta Vbe/r  , 後面 vref = Vbe  + delta Vbe/r .
应该是省掉那第三个 bjt ???

一般有的会是 前两 bjt 是 做出 ptat delta_Vbe  正温度 +  负温度 Vbe .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的,对比传统形式节省了一个BJT,另外这种结构可以提高PSRR,特别是低频。    还有就是这种结构如果想调整输出电压可能还会影响温度系数,但是总的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以上只是猜测和仿真推断,没有看到相关的文献有说这个,听说有个专利是用这个结构,但是找不到。

网友:
VREF标错了位置。

楼主:
回复 网友C:

是的,在电阻上面。这个不是重点……

网友:
意义就是省一个BJT管子,其实也可以这么说,为啥要白白浪费那么一个BJT管子,在Layout上面积算不小的Device了。
可以想想常规结构里,右面两路下面都是一个BJT,VI特性和温度特性有什么区别呢,都是同样的BJT,完全可以只用一个,如果其他部分想要保持一样,无非就是再调整一下左面BJT上方的PMOS镜像倍数Double,或者修改电阻阻值,如果原来的电阻上压降为VTln8~=54mV,现在是VTln16~=72mV;
相当于修改一下电阻或者一个镜像比例就可以节省一个BJT管子。
当然,这种设计完全有可能有其他好处,我没想到的,不过我想说的只是这两种方案本质上实在没什么区别。

网友:
最后的结果Vref跟2个R无关,跟current mirror 的ratio 有关,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