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CS 2016.6运行不起来,请教

楼主(2017-02-15):
界面都能正常启动,但编译出错,错误提示如下,求高手指导

This program is proprietary and confidential information of Synopsys Inc.
and may be used and disclosed only as authorized in a license agreement
controlling such use and disclosure.

Error-[UASFLEXLM] License checkout failure
  Failed to checkout a license and the FlexLM licensing library returned an
  error code of '-1'.

Error-[LICENSE_CHECKOUT_FAIL] Failed to checkout license
  License checkout failed for feature 'VHDL-Event-Sim' of version '2016.06'.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to obtain a license and verify that
  environment variable LM_LICENSE_FILE is set correctly.

Error-[SIM_NEED_LICENSE] License failure
  VCS MX simulator requires licenses for VHDL-Event-Sim
  Please contact VCS customer support to attain a license or correct your
  license variable setting.

make: *** [run] Error 255

楼主:
回复 网友A:

   检查过了,这个feature在license文件里面是有的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如果是floating mode,你可以看看log, 是否有这些feature checkout checkin的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