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ie 集成到soc中集成测试需要测试哪些功能?

楼主(2017-02-15):
小弟公司用的snps的 pcie, vip 提供了模块级的test lists,老大要提供个系统及test lists, 系统级测试哪些功能呢?

网友(2017-03-27):
一般IP方给的有文档,哪些测试项覆盖哪些测试点,选覆盖比较多的吧,基本的PLL测试、扫描测试、边界扫描测试、针对高速通道的loopback测试,其他的特性测试如眼图、波特率、Tx直流电平、共模电平、信号损失就只能看情况了,一般大公司对可靠性要求极高或者需要量产的估计会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