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怎么验证调度?比如RR,WRR,SP等等

楼主(2017-02-15):
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验证调度?

网友:
普通的CRV方法有遇到什么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跟调度有关的验证跟时序高度相关,如果写有时序的参考模型会很麻烦,比如里面的调度的起点必须跟RTL完全一致。

不知道你有没有验过调度?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理解“调度的起点”是什么意思,以及为什么“有时序的参考模型”很麻烦。大多数参考模型都是带时序的呀。RR,WRR,SP验证重点难倒不是不会有请求一直得不到响应,或响应次序违法优先级设置么。

楼主:
回复 网友A:

   带时序的参考模型有违参考模型“简单化”的初衷,所以不喜欢写有时序的参考模型

网友(2017-06-09):
1.用assertion对调度器的输入输出做端到端的检查。
2.做好所有场景覆盖率收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