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比较器的延时问题

楼主(2017-02-15):
这是一个简单的由二级差分放大器构成的比较器,电路图和仿真结果如下,出现了这样的波形,是延时吗?该怎么解决?在线等待......

网友:
定义不同,如果按照数字信号的定义,一般是输入波形的中间电位点到输出波形的中心电位点的延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怎么做可以使它的延时尽量减小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增大驱动电流。

网友:
楼主应该详细说一下仿真时ADE的设置过程,不同的设置会有不同的输出结果

网友(2021-09-08):
引用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增大驱动电流。

前辈,尾电路1uA的话,延迟一般是多少呢?几十ns是不是偏大?

网友(2021-10-13):
同问。为什么会有明显的126ns之后,输出才明显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