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_WIDTH-6){branch_offset_imm[5]}这是什么运算?

楼主(2017-02-15):
PC_WIDTH 是数字值,后面是个数组,他这种是什么运算,求大神解答!

网友:
假设 PC_WIDTH=16
       branch_offset_imm[5]=1'b1
那么: (`PC_WIDTH-6){branch_offset_imm[5]}  = 10'b1111111111

verilog 的一个简单的语法

网友:
我咋感觉正确的写法应该是 {`PC_WIDTH-6){branch_offset_imm[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种有什么作用呢?一般在哪里会用到呢?谢谢前辈,有劳解答下。

网友:
回复 楼主:

{}在verilog里面是连接符,将内部各域合并,连接成一个更宽的域。你这个写法也有问题,外面应该还有一对{}。表示把域扩展x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