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蒙特卡洛分析mismatch

楼主(2017-02-15):
请教大家一下,设计电路时为什么需要做mc仿真,怎么分析它的仿真结果,从而修改电路?在线......

网友:
MC仿真主要看统计特性,这比较复杂,你还是找个熟悉的人教教你吧。

网友:
Measure the values of voltage/current for your simulation.And you could check the distribution of the values by mathematical analysis for mean, std,...
Or you could plot the chart with SX.

网友:
You could check the distribution by SX(HSPICE EXPLORER)

网友:
主要是考虑到片子烧出来以后和你设计时的参数总会有所出入,蒙特卡洛的目的就是要预测到这些可能的情况。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吧:两个大电流相减,比如100uA-98uA,你得到2uA;但是很不幸,100uA和98uA都有1%的最大误差,所以你有可能得到100*1.01-98*0.99=3.98,或者100*0.99-98*1.01=0.02,最后你有可能得到的就是0.02uA到3.98uA之间的任意一个数值,和你设计的2uA相比,最大误差是+/-100%;当然啦,这只是两个极端,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是毕竟是大误差。

怎么做?那就看你用什么软件还有PDK。怎么改电路,那就完全看你做什么东西了,不是一句话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对了,既然提到蒙特卡罗,不要忘了跑Corner Analysis,这两项合起来基本上就是Process,还有Supply Voltage和Temperature,合起来就是PVT,都需要考虑。当然啦,有时候V并不是很重要,比如说你有一个很厉害的Regulator(不过再厉害也会有所变动,如果你的电路对电压很敏感的话,还是要考虑V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楼主:
回复 网友B:
mc仿真后得到的sd值应该怎么分析,判断呢?求指教引导

网友:
非常好的资料!!!

网友(2020-04-19):
请问 用 measure 量参数 , 但是 ,  跑MC 跑出来会出现 mpp0  统计文,

  http://bbs.eetop.cn/thread-585860-1-1.html

不过我是想用 histogram 方式看分怖 .
spiceExplorer/custom Explorer  (sandwork ) 可看histogram  .

网友C(2020-10-06):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mc仿真后得到的sd值应该怎么分析,判断呢?求指教引导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知道您现在知道怎么分析蒙特卡洛的仿真结果了吗?求指教

网友(2023-03-21):
谢谢,MC仿真选择mismatch,再和corner仿真结合,就是process

网友(2024-04-01):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这个疑问,不知道您现在知道怎么分析蒙特卡洛的仿真结果了吗?求指教
...

蹲蹲蹲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