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PMOS的描述语句

楼主(2017-02-15):
MPM0 out in vdda vdda p18 w=20u L=180n m=1中p18是什么意思?是模型名吗还是?仿真出行这个错误:
**error** model name p18 in the element     0:mpm0
is not defined.

有没有高手指导一下,谢谢!

网友:
p18是要调用的这颗pmos的model name,在model library里要能找到的。
另外前面 out in vdda vdda对应的就是mos的D G S B。

网友:
P18是需要调用的这颗PMOS的model name,应该在引用的model library中能够找得到。

楼主:
嗯嗯,是的,可以在model文件里面找到,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