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usb通道与端口的概念

楼主(2017-02-15):
各位大神,小菜最近研究usb协议,遇到通道与端口的概念,端口分为输入端口和输出端口,是否每个端口只能对应一个通道,也就是通道分为输入通道和输出通道呢?求大神们帮助(๑• . •๑)

网友:
我最近也在学习,楼主所说的端口应该是说端点吧,每个端点只能对应一个通道,方向不一样,也是属于不同的端点

网友:
Each endpoint one IN/OUT sett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