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助关于MIPS有符号数补码计算的疑问

楼主(2017-02-15):
负数补码的计算是符号位不变,其他各位取反加1,怎么这里直接取反加一了,若sub运算第二个操作数为负数,不就出错了

网友:
如果是减法,分两种情况,
1、减去一个正数,实际就是加上该正数对应的负数,其补码正好就是取反加1,最高位是1
2、减去一个负数,实际就是加上一个正数,此时取反加1,正好将最高位变为0
所以上面的做法是没有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