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ddr

楼主(2017-02-16):
32位dq如果只接16位,能否正常读写16位数据,phy初始化能过去吗?

楼主:
另外,本来32位dq加8位检验位共用一个ck时钟,但是板子上做了三个16bit颗粒,需要三个时钟,这三个时钟该如何产生?在fpga中只接将ck复制两份行吗?ck时钟跑50M

网友:
第一,为毛只接16个dq呢?

第二,在pcb上将输出给颗粒的clkp clkn 同时供给3个颗粒,控制信号ce ras cas,  we .... 一堆信号都是这样。注意尽量保持线长一致。

仅仅dq 和dqs不是共用的。  将dq 和dqs 分别接给controller 出来的dq dqs pa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