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DDR3间的乒乓操作问题

楼主(2017-02-16):
大家好,我是刚学DDR3的新手,想请教下大家:实现两个DDR3间的乒乓操作需要几个mig核控制?mig核中的multi-controller的个数怎么用?谢谢大家

网友:
独立地址的话需要两个
具体看你结构
乒乓与否跟你用几个核没关系的

楼主:
回复 2# polun 就是想通过乒乓操作使完成的读写同步,如果是用一个核控制,那么流控模块是不是应该放后面?在这方面很不清楚,能不能麻烦您再讲解一下,谢谢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