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esign rule中层次的clear和dark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7-02-16):
这两种不同表现在什么地方

网友:
两种掩膜板(mask),正刻和反刻

网友:
楼上 正解!

网友:
那么更具体一些,正刻和反刻的区别在哪里呢?

网友:
正刻是刻除,反刻是补充。

网友:
正版刻蚀掉图形区域,反版刻蚀掉图形以外的部分

网友A:
job view 時,看的的是正或反,如 Metal 是 dark ,則job view 時會看到 layout metal drawing 的地方是白的,沒畫的地方是黑的。  反之 contact 是clear ,Job view 時layout contact drawing 的地方會是黑的,沒畫的是白的

网友:
解释很清晰,自己也今天才算是准确明白。

网友(2017-06-30):
这个在哪个design rule doc能查到?

网友:
在PDK中使用设计规则手册,也许这是描述性的

网友:
另一個說法在製造過程中 , 光阻會留下的就是 dark 如一般的 metal 光阻
保護要留下的部分 , 把其他的metal 都蝕刻掉 , 那就是 dark
反之則是 clear , 除非 要把 dark 和 clear 做在同一mask 就要比較注意.
一般只要按照晶圓廠的流程即可.

网友:
回复 楼主:

   亮场,暗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正解

网友(2019-11-28):
更赞成7楼的说法,并不认为代表了光刻胶的正负。

网友(2022-02-21):
引用 网友A:
job view 時,看的的是正或反,如 Metal 是 dark ,則job view 時會看到 layout metal drawing 的地方是白 ...

是的

网友(2024-08-16):
引用 网友A:
job view 時,看的的是正或反,如 Metal 是 dark ,則job view 時會看到 layout metal drawing 的地方是白 ...

mar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