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低电压电路如何解决工艺角问题。

楼主(2017-02-16):
小弟初级水平,设计了tsmc65nm工艺、电源电压1.2v的延时单元电路,在不同工艺角仿真下,mos管vth在0.35-0.55v之间,由于电源电压低,vgs目前只能设计在0.6v,导致vgs-vth在不同工艺角下偏差大,ids不稳定,麻烦大神们帮我解决下这个问题,谢谢。

网友(2020-05-25):
17年的帖子 请问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
你要恒定的电流,那就偏置一个电流过去就行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