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各位大侠:一个模块能不能同时作为一种总线(如APB)的master,slave?

楼主(2017-02-16):
请教各位大侠:
1、一个模块能不能同时作为一种总线(如APB)的master,slave?
2、如果已经有一个模块再一种总线(如APB,axi)上进行数据传输,是不是其他模块就不能通过这一总线传输数据呢?
3、可以通过APB总线访问内存吗?
小白求助,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网友:
   1  能   2  一般是一个总线连接多个外设,具体到某一个时间点,只能有一个外设传输数据,即所有外设是共享总线,分时使用。
   3 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指教~
   我要设计一个模块,software通过apb总线配置这个模块(slave)的寄存器,同时这个模块还要作为APB master从memory读取数据,这样  模块就得有2个APB接口,一个slave,一个master,请问这样设计合理吗?
   恳请赐教~~~

网友:
回复  sme-ic

   谢谢指教~
   我要设计一个模块,software通过apb总线配置这个模块(slave)的寄存 ...
引用 网友B:

   模块的配置是合理的,但模块对mem的访问,除非是memery需要被多个apb master访问,如果memory是这个模块私有的,就没有必要采用apb master了,直接按memory的时序做接口就行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memory是系统内存,可以通过APB访问吗?一般系统内存会连接APB总线吗?
    我要做的是一个控制器IP,其中已经有一个模块A通过axi master访问内存进行数据传输了,但是控制器IP中还有另一个模块B需要访问内存,
    请问:1、再做一个APB master访问内存
             2、还是通过模块A的AXI master访问内存
             3、还是再做一个AXI master访问内存
    怎么做比较好呢?

网友:
回复  sme-ic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memory是系统内存,可以通过APB访问吗?一般系统内存 ...
引用 网友B:

   memory通过axi/ahb/apb都可以访问,不过一般追求性能,都是挂在最高频率的总线上

  要实现你的功能,有2种方法
   1 使用双口SRAM,一个被axi master访问,一个被apb master访问
   2 两个master (axi/apb)都可以访问memory,在2 个master和memory之间有一个控制电路,用来对master的仲裁,以及产生memory的读/写时序。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首先谢谢您的耐心解答~~~
    我要做的是一个IP核,不包括SRAM的设计,想尽量与常见的SOC架构配套,就是不知道通过APB master访问内存是否合理?
    您所说的第2种方法,两个master是指一个AXI,一个APB吗?还是指2个AXI?这种方法采用2个master,但是每次只能一个master进行访问,相比起“模块B也通过模块A的AXI master访问内存”有什么优势吗?
    我问题比较多~给您添麻烦了~再次感谢您的热情帮助~~~

网友:
哎,你理解起来怎么这么困难。

1. APB master访问内存是否合理,这个只有你自己知道。功能上来说,当然是可以实现的。
2. 要实现你5楼的功能,你这个模块只能做2个SLAVE接口,一个用于axi master访问memory,一个用于你新增的APB master来访问memory。memory如果是单端口,只能分时用了,即两个slaver接口是互斥的,新的访问必须等待旧访问的结束。

楼主:
回复 网友A:

    抱歉~理解能力有限~现在懂了~
    万谢~万谢~

网友:
可以的,一边收一边发很常见
可以的,只要别同时发就行
可以的,微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