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kill怎么提前终止foreach循环

楼主(2017-02-16):
如果满足了某条件就不需要继续循环了,这时候怎么提前终止foreach了

网友:
在foreach前加一个if

楼主:
回复 网友A:

    似乎不行,if加在foreach前没办法控制foreach内部的内容吧!

网友:
回复 楼主:

可以用prog(() ...return())跳出循环,如prog(() foreach(... when(??? retrun())));
也可以用while 配合car , cdr或者nth使用,符合的条件就是跳出while循环的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