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erilog问题,麻烦点进来看下,谢谢!

楼主(2017-02-16):
input[5:0] Read1;assign Data1=RF[Read1];
如果Read1=6'b010101;
那么Data1=RF[37]吗?
如果缺少数据值,可以补充。谢谢!

网友:
综合生成地址译码器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这个结果怎么推呢?谢谢您!

网友:
read1作为地址译码器输入,译码器输出控制一个mux,选择rf数组里的某位输出作为data1
丢给综合工具看rtl图就知道了

网友:
..提问的一看是新手,楼上的就别解释的这么术主语了。也得看你RF这个信号怎么定义的了,位宽是否和Read1匹配,不过6'b010101不是21吗?为什么是RF【37】呢,不应该是RF【2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所以是RF[2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所以是RF[21]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前辈有什么书可以推荐,讲verilog语法非常全的,我看了夏宇闻的那本verilog,书里没见到过这种写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C:

    前辈有什么书可以推荐,讲verilog语法非常全的,我看了夏宇闻的那本verilog,书里没见到过这种写法= =。

网友:
测试了一下:
module test(
    input [3:0] sel,
    input [15:0] data_in,
    output data_out
    );
    assign data_out = data_in[sel];
endmodule

综合结果: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不熟悉教材,夏老师那本书太老了,是verilog95的语法,建议直接学verilog2001,表达能力有很大提升

网友:
RF是个什么 ,怎么定义的,有深度的reg型?。verilog是可以这么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