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 DW库中的IP的测试覆盖率很低该如何解决呢?

楼主(2017-02-16):
各位大神,你们好,我有一个关于DFT的问题想请教,先谢谢啦
我设计中用了很多DW库中的IP,综合插入扫描链后在tmax中发现很多测试覆盖率很低的模块都发生在这些IP上,这个问题该如何解决呢?

谢谢各位了

网友:
请问楼主hierarchy browser是怎么打开的?谢谢。
实不相瞒,我做dft的时候通常只看总体的覆盖率,具体到hierarchy的还真不知道,在tmax里面找了很久也没找到这个选项,还请楼主不吝赐教
顺带一提,我的tmax版本是09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Open Browser

网友:
回复 网友B:
      多谢,这么明显的位置不可能找不到,看来应该是我的版本问题。多谢楼主耐心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