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布局布线后仿真问题

楼主(2017-02-16):
使用Libero IDE做VHDL代码布局布线后仿真,仿真结果和综合后仿真结果差异较大,求助!!!!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吗???

布局布线后仿真

布局布线后仿真

综合后仿真

综合后仿真
输出信号o_crc_crc32m1等输出信号为什么不稳定?怎么找原因啊?

网友:
仿真结果完全正确啊,哪里错了?

不稳定的时间是因为布线/器件延时造成,有这些延时,才是后仿真,才是真实情况。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但是正确结果输出之前还有其他结果输出,这样也是正常现象吗?

网友:
多个信号本来翻转就会不一致,很正常。到达时钟边沿稳定了就行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如此,多谢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