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cell包含多个子pcell如何整成一个layout?

楼主(2017-02-16):
用cadence自带pcell界面操作做了一个电阻的pcell,实现串并变换,但是总的pcell包含了两个子pcell,这两个子pcell又分别包含了1个子pcell,也就是说,总的pcell继承了四个子pcell的参数。因为每个子pcell对应一个layout,所以做一个电阻pcell总共用了5个layout,虽然用起来效果很好,但感觉有点麻烦,有没有什么办法把它们整合成一个layout?

网友:
XL 难道没有PCELL更好用?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为用到了没提供PDK的工艺。。。

网友:
那这样也可以用PCELL设置 X Y 方向,不是也可以吗?

网友:
conditional inclusion这个是不是可以实现多种选项切换?

网友(2019-10-16):
求问  怎么建的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