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 多线程的问题

楼主(2017-02-17):
这是hpp提示

想请教一下这是网表的问题还是hspice的问题?
按提示是电路尺寸问题,但提供测试网表的同事说是可以跑多线程的
特地上来请教一下

楼主:
下面那个error可以无视,那是我kill掉PID提示的

网友:
参考手册:
For multithreading to be effective in model evaluation, the number of active
devices or elements should meet certain requirements.
The condition for model evaluation to be multithreaded is ONE of the following:
■ MOSFET > = 64
■ BJT >= 128
■ Diode >= 128
■ VCCS >= 128
■ VCVS >= 128
■ CCCS >= 128
■ CCVS >= 128
■ or parameter expressions >= 64 (parameter expression evaluation is
parallelized)
If the circuit lacks the required number of active devices, HSPICE automatically
uses a single threa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