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poly电阻有耐高压一说吗?

楼主(2017-02-17):
电阻中电流很小,就是电压较高,有380V,我看工艺上提供高压电阻,那么普通poly电阻不能用在高压下吗?

网友:
esd电阻用的就是普通电阻吧
画layout的时候画成狗骨头形状

网友:
应该不能,会导致击穿。

网友:
注意扩散电阻

网友:
POLY电阻一般比较薄。工艺要求在平面进行生长,台阶覆盖性不太好。所以,在有台阶的地方可能更加薄,这个地方容易在大电流下烧断(如果设计的条比较细的话),尺寸大没有问题,还有就是涉及到场开启。
仅代表个人的理解。

网友:
回复 网友A:

支持

楼主:
回复 网友A:

   如果电流小,是不是就没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建议参照FAB的工艺文件,里面有详细的设计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