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SD后I/V曲线shift

楼主(2017-02-17):
请问打ESD后I/V曲线较打ESD之前shift是不是意味着管脚肯定fail?

网友:
一定是fail了,能不能用,影不影响正常使用还是要看应用条件

楼主:
IV曲线是判断ESD是否pass的标准,但是什么情况会出现IV曲线shift,但管脚功能正常呢?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判断失效一般分3种:IV  cure 、Leakage、Function;你说的iv cure shift, 管脚功能正常,是推论还是实际情况?
功能正常是芯片所有功能都正常?

网友(2017-04-06):
ESD后出现IV cure shift 会出现端口大漏电,功能可能依旧正常,根据判别标准已经算是fail了。

请问打ESD后I/V曲线较打ESD之前shift是不是意味着管脚肯定fail?

网友:
微小漏電不一定影響功能!

网友C(2025-07-12):
请问下IV shift 百分比是怎么计算的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请问下IV shift 百分比是怎么计算的

一般取变化正负30%即判断失效。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判断失效一般分3种:IV  cure 、Leakage、Function;你说的iv cure shift, 管脚功能正 ...

ATE复测功能pass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取变化正负30%即判断失效。

这个正负30%的基准请问是esd 前量测出来的,还是怎么定义的?

网友(2025-08-27):
FT功能pass也有可能存在潜在失效,最好FA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