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CO尾电流源偏置电路噪声问题

楼主(2017-02-17):
最近做了一个VCO,发现尾电流的偏置管贡献的噪声比较大(是沟道噪声),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抑制下图PM3的沟道噪声.

网友:
加大电容和电感滤波下,会好很多,也可减小kvco的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加大L,现在L已经有1u了,好像加大L也没用

楼主:
回复 网友B:

    能具体一点吗,怎么加大电容电感滤波?谢谢了.

网友:
降低电流镜像比例,这种电路,你电流镜像比例就是噪声放大器,建议,可以设置下,2、4、8、倍的镜像比,看看噪声的变化。镜像比越小,同等电流下噪声越低,但是你会浪费比较多的电流。

网友:
还有一个办法就是在2倍谐振频率处加一个LC,在可以选择P型电流,单N型gm,N型gm负阻管源端不要接地,接一个LC并联回路再接地。LC谐振在2被频率处。可以选择低Q的LC即可。多仿仿看,你会观察到噪声的变化。

网友:
Ref.  Abidi , A filtering technique to lower oscillator phase

网友:
Hegazi E, Sjoland H, Abidi A A. A filtering technique to lower LC oscillator phase noise[J]. Solid-State Circuits, IEEE Journal of, 2001, 36(12):1921-1930.

网友:
偏置点加RC。。。

网友(2018-10-12):
你这个每一个元器件的噪声贡献是怎么仿的啊?

楼主(2022-02-18):
撒大声地所发生的

网友(2024-12-23):
你好,您的电容阵列是直接调用还是自己画的啊?如果是自己画的,可否让我看一下您画的电容阵列来学习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