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uvm 寄存器

楼主(2017-02-17):
最近在写uvm寄存器模型,当设计中存在寄存器时,验证可以使用寄存器模型,但是如果一个地址对应多个寄存器,由一个寄存器来选择地址对应哪个寄存器,此时寄存器模型应该怎么写呢?还请大家不吝赐教呀。。

网友:
欢迎使用FAST REG工具

可参考 http://bbs.eetop.cn/thread-621596-1-1.html

网友:
或許可以把這間接定址的功能, 放在 register adapter 的 reg2bus function 中.

网友:
没明白你的意思,你是想说寄存器模型如何建模一个地址含有多个寄存器域的问题吗?如果是这个可以使用uvm_field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