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一个verilog问题,谢谢!

楼主(2017-02-18):
`ifdef D3D_SYNC_RESET
always @(posedge clk_core) begin
`else
always @(posedge clk_core or negedge rst_x) begin
`endif
  if (rst_x == `D3D_RESET_POL) begin
    r_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 (r_state)
      IDLE: begin
        if (i_en) r_state <= LINE_0;
      end
      LINE_0: begin
        if (i | w_reject_l0) r_state <= LINE_1;
      end
      LINE_1: begin
        if (i | w_reject_l1) r_state <= LINE_2;
      end
      LINE_2: begin
        if (i | w_reject_l2) r_state <= 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请教下,这个里面的`ifdef,他是到`endif结束呢?还是把下面状态机运行完呢?假设D3D_SYNC_RESET已定义。谢谢!

网友:
回复 楼主:

   ifdef与c语言中的含义一样,这里你假设D3D_SYNC_RESET已定义那么代码将变成
always @(posedge clk_core) begin
  if (rst_x == `D3D_RESET_POL) begin
    r_state <= IDLE;
  end else begin
    case (r_state)
      IDLE: begin
        if (i_en) r_state <= LINE_0;
      end
      LINE_0: begin
        if (i | w_reject_l0) r_state <= LINE_1;
      end
      LINE_1: begin
        if (i | w_reject_l1) r_state <= LINE_2;
      end
      LINE_2: begin
        if (i | w_reject_l2) r_state <= IDLE;
      end
    endcase
  end
end

而不是你想的状态机运不运行的问题,与这个无关

楼主:
回复 网友A:

懂了,谢谢!